使用GX Configurator设置的特殊模块参数能否用PLC读出?

楼主(2008-08-22):
请问使用GX Configurator设置的特殊模块参数并写入PLC后,新建一个PLC程序读取PLC,能否把设置的这些参数变成PLC程序读出来。

网友A:
不行!但可通过指令读出设定值!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用plc软件就可以读出的话那还要GX Configurator软件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