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2):
我现在要用AB的PLC(CONTROLL LOGIX 1500)来驱动三菱的伺复器.有个问题AB的PLC只能输出高电平的PLUS.但是三菱放大器只能接受底电平输入.我加了一个下拉电阻转换但效果不好.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用反相器 把高电平变成低电平。

网友B:
自制一块转换电路板试试。

网友C:
加个光耦就行了.

网友D:
都是好方法,但我更认为加光耦好些

网友E:
加光耦好些
学习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