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超声波液位计计量问题

楼主(2008-08-22):
帮帮忙,超声波液位计实际液面变化,但表显示不变化是撒原因呀。

网友A:
超声波液位计-------------是顶置的直接测量液面式的还是隔离侧置式的(如桶外壁上安装的),原因大不相同
多数是老化,可调的则试进行补偿微调,不可调的只能换新

楼主:
是顶置的直接测量液面式的,但不是老化问题,而是这两天刚刚安装的,故障现象为,槽体液面变化,但超声波液位计和二次数显仪表的一直是安装时候的液面值。谢谢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