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

楼主(2008-08-23):
杨工,我在原有模块的基础上新增加一个输出模块,点数和插槽以及XY起始号都设好了,但运行时模块无输出LED灯不亮,监控显示有输出,不知什么原因?再写入PLC参数时,是不是写入程序时先在线写入程序存储器,或者模块
有故障?

网友A:
模块用的电源没有接吧?

楼主:
搞好了,是模块质量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好了,是模块质量问题
你装的新模块还有这种问题,邪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