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R2 Buffer Address 請教

楼主(2008-08-23):
Buffer Address
CH1:A3H Transmission buffer memory length designation ( 傳送 buffer 長度指定 )
CH1:A4H Received data count designation ( 接收資料數目指定 )
CH1:A7H Receive buffer memory length designation ( 接收 Buffer 長度指定 )
上述 Buffer Address,小弟不太懂裡面的涵義
請各位先進........

网友A:
这个含义是指:预先指定一种方法,判断数据的发送接收完成否,定长.指定字符(默认为CR+LF),借此断定此包数据已完成!

楼主:
舉例說明,發送 Data:
STX A B C D E F G ETX
CH1:A3H Transmission buffer memory length designation ( 傳送 buffer 長度指定 )
傳送 buffer 長度指定:指 A B C D E F G
還是指 STX A B C D E F G ETX
接收 Data:
STX O P Q R S T U V ETX
CH1:A4H Received data count designation ( 接收資料數目指定 )
CH1:A7H Receive buffer memory length designation ( 接收 Buffer 長度指定 )
接收資料數目指定:定義為何 ?
接收 Buffer 長度指定:定義為何 ?
Sorry,小弟這一方面不是很懂,再次麻煩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A:
你手上没简体手册吗?

楼主:
是有手冊啦....
不過看不太懂

网友A:
傳送 buffer 長度指定:指 A B C D E F G !
有两种接收数据的方法:接收可变长度信息的“通过接收完成码接收”和接收固定长度
信息的“通过接收数据计数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