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咨询有关防爆电机的事项,谢谢

楼主(2008-08-23):
防爆电机的控制系统跟普通电机的控制系统有差异么?如果有请问该注意哪些?谢谢

网友A:
防爆电机只要安装时密封好就行了.控制我觉得没什么要求!

网友B:
没有区别,只是它的制作和设计时候,有一定的区别

网友C:
针对于防爆电机,控制系统如不放在具有爆炸气体环境内(如远程控制电机),可采用普通控制系统,如放在爆炸气体危险场所内,则控制系统也要用相应的防爆控制设备,
放开粉尘防爆设备不讲,则气体防爆控制设备根据爆炸性气体的类别又分为(I II IIA IIC)等几种,现场选型除了氢气、乙烷和二硫化碳等三种气体选用IIC防爆设备外,其余都可选用IIB防爆设备.
IIC防爆控制系统其防爆等级设计高于IIB防爆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