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加热功率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8-08-23):
一个1立方米的水柜加满水,温度从25摄氏度加热到50摄氏度,时间1小时,需用多大功率的电热管?如何计算?
一笑而过

楼主:
有哪位朋友知道吗?急!急!
一笑而过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算:1方水从25度升到50度需要吸收热量为1000000*25=25000千卡,而1千卡=4180焦耳。即25000千卡*4180=104500000焦耳,就是说要使1方水从25度到50度需要功为104500000焦耳。而时间为1小时,在不考虑热损失的情况下需要功率为:104500000/3600=29000瓦 我认为需用30千瓦的电热管。不知对否希望各位同仁指正!!!

网友B:
二楼的真牛。

楼主:
谢谢!知道怎么计算了.以后多向你们学习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