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一个什么东东?

楼主(2008-08-23):
大家看看这是一个什么 品牌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来一个大图看看`!

网友B:
三菱的好像

网友C:
应是PLC吧,什么品牌就不清楚了.三菱的0N到2N我都用过但不是那款的

网友D:
侧面没有标签吗?

网友D:
侧面没有标签吗?左边是个逻辑继电器

网友E:
看起来到像个仿三菱的!

网友F:
不是三凌

网友G:
是艾默生的PLC,什么人那么可恶,把型号和品牌标志全搞没了?

网友H:
不是三菱的PLC.

网友I:
肯定是PLC啊

网友J:
看好像不是三菱的,没有图标或标签吗?

网友K:
是个PLC 不过右下角让人擦过了 所以看不出品牌 40点的

网友L:
是艾默生的PLC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是艾默生的PLC

网友N:
PLC一定是

网友O:
是PLC,具体什么牌子就要看侧面了

网友P:
呵呵呵 楼上的说了

网友Q:
肯定是艾默生的PLC,我手上就有一个

网友R:
这应该是一个急停装置,就是整机所有的急停信号都会传送到这里

楼主:
这是一个PLC,但被别有用心的人搞成这样。谢谢大家的发言。改天试下看是不是艾默生。

网友S:
我看也不像三菱

网友T:
不是三菱,有点像国产

网友U:
肯定不是三菱的了

网友V:
从图上看,你的plc与触摸屏相连吧?如是,可以从屏与plc的通讯电缆上........

网友W:
可能是欧系的PLC,与小鬼子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