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08-08-23):
RT, OMRON是如何区分输入地址和输出地址的???
编程时好象不打I 和Q的,那是如何区分的,输入输出各自的范围是多少
向老师门请教

楼主: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A:
要看你用啥型号的啦多少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用啥型号的啦多少点了
能给我做个简单的介绍吗,因为第一次接触,还不熟悉,麻烦您了

网友B:
如CPM1A为000。00-009。15输出为010.00-019.15

网友C:
看看编程手册,里面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D:
加油 !!!我们争做工控人家园!!!!!

网友E(2008-11-18):
没太注意

网友F:
在你开始做I/O规划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定义,比如:定义0.00-0.15为16点输入,1.00-1.15为16点输出.然后当你要创建I/O表的时候就设置CHANNEL 0为一个16点的输入模快,CHANNEL1为16点的输出模块.当然在CPU机架上排列的时候也是输入在前输出在后.所以没有定义I/O对应的模块是不确定输入还是输出的.(我说的CJ系列)

网友G:
输入地址000-009,输出010-019

网友H(2009-01-26):
I/O表登记后才显示I,Q这与型号有关,有的在程序里不显示I,Q的。多看手册

网友I:
欧姆龙的PLC地址分配比较灵活,没有像三菱的一样有硬性的输入输出地址,不同型号有不同的规
定,最好是看看使用手册!!

网友J:
加油
哥们
努力奋斗

网友K:
欧姆龙的PLC地址分配比较灵活,没有像三菱的一样有硬性的输入输出地址,不同型号有不同的规
定,最好是看看使用手册!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欧姆龙的PLC地址分配比较灵活,没有像三菱的一样有硬性的输入输出地址,不同型号有不同的规
定,最好是看看使用手册!!
学习了,不过还是不太习惯用欧姆龙的软件

网友L:
在欧姆龙的PLC里面,W代表什么

网友M(2009-06-10):
真是麻烦,我也在做PLC课程设计,确定输入输出点的时候很模糊,不知道哪些才算是输出,导致后面没办法做下去,悲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