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3):
最近我公司一台设备在断电在送电后PLC CPU就出错,在线诊断是PLC参数丢失,把原来备份的参数写入后就恢复正常,但是再断电再送电参数又会对失,写入参数步骤是:先将PLC    CPU打STOP,然后PLC参数写入,然后再把PLC复位(向右旋的),再打到RUN,     CPU上的钥匙从左往右有五个档,分别是 RSET, LATCH  CLEAR, STOP, RUN,REST。 是不是我钥匙旋的方向错了?但是好象最右边那个RSET才是PLC复位的吧?使用CPU是:A2USH-S1cup,换了一个新的CPU 但是效果还是一样的,公司有其他的设备是一模一样的,断电再送电参数不会丢失,究竟怎么做才能让写入的参数在断电送电后不会丢失,是不是那个地方没做对或者还要设置什么的,请懂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丢失再写入的是只是参数(网络),Device memory(软元件内存)没有丢失,从新写入参数(网络)后触摸屏上设置的配方参数未丢失。

网友A:
有特殊寄存器,断电后不会丢失数据。

楼主:
补充:CPU是三菱A系列。寄存器数据并没丢失。只是paramater(参数)丢失

网友B:
那程序部分还有没有?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D:
检查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没电PLC会报警的!!是不是写入时选择错误!

网友F:
是否在GX DEVELOPER的参数中设置了‘从标准ROM启动运行’。
这样写入的程序只是在程序存储器中,而没有进行ROM化也就是标准ROM是空的
当再次上电运行时,将会将标准ROM内的空数据写入到程序存储器中,因此将会
出现程序丢失的现象。

楼主:
9楼:     “是否在GX DEVELOPER的参数中设置了‘从标准ROM启动运行’。
这样写入的程序只是在程序存储器中,而没有进行ROM化也就是标准ROM是空的
当再次上电运行时,将会将标准ROM内的空数据写入到程序存储器中,因此将会
出现程序丢失的现象”

这个在哪里设置呢,在Q系列里有看到,A系列在哪设置呢,谢谢

网友G(2008-10-21):
采用断电保持型的.

网友H:
有没有用到M9016?查一下是不是这个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