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故障求助!

楼主(2008-08-23):
控制柜总电源关闭后重新上电后,发现PLC报错,运行灯不亮,故障灯亮着,输入模块有输入信号的点指示灯亮,输出由于PLC故障被锁定在OFF状态。程序运行不起来。用电脑与PLC连接,PLC提示错误代码为0X00E1的IO单元结束错误。只留电源与CPU,上电正常,后面再加新的模块,哪怕是一块都不行。看看那位高手知道这个代码的意思,该如何排除此故障。谢谢!

网友A:
把梯型图传过来看一下电话;15336660791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C:
你的扩展模块坏了,需要换个新的上去才行.

网友D:
模板插口有故障,短路,需要换插口。

楼主:
哦,CPU是CQM1H-CPU51,加新的模块都不行,不是扩展模块的事情,模板插口有故障有可能。

网友E:
加油 !!!我们争做工控人家园人!!!!!

网友F:
是每一块装上后都不行吗?

网友G:
把内存初始化.看看

网友H:
我的CPM1A前天也出现了正常使用中报警灯亮,输出被锁禁.与PC连机不上,COM灯偶闪不亮.恳请高手赐教.先谢谢! QQ:365074041

网友I(2008-10-16):
如果确定程序没问题,那就是PLC有问题了。如果可以打开机折子看看,看插口处有无明显异常。如果无明显异常建议送修。 芳德工控自动化维修中心
www.fangdegk.com

网友J:
建议重新分配I/O表

网友K:
模板插口有故障有可能

网友L:
重新登记I/O表试下

网友M(2010-10-21):
我今天也是从CQM1H-CPU51 PLC上载程序出现了0X80F1代码,说是内存错误,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