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振盘问题

楼主(2008-08-23):
今天调试时遇到令人费解的事, 一自动机调速盒的电源正常而打上开关振盘没有输出经查输出电压只有70V但调速盒的电子元件没损坏,不知怎么了请大家分析一下.
ygwpxq

网友A:
隔离测输出电压正常吗?
ygwpxq

网友A:
隔离测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B:
看看电位器 另外可控硅调压即使没有输出,万用表也会量到电压

楼主:
谢谢热心人的解答.问题解决了.原因是倆个电位器的其中一条交叉相接才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