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编程问题求教

楼主(2008-08-23):
我有一个威纶屏MT506MV,在EasyBuider软件里人机选项里怎么没这个型号的选择啊?那是要用什么软件写的呢?

网友A:
升级软件再看看!

网友B:
直接选MT506T就可以了,我的MT506MV就是直接选MT506T编的

网友C:
最好安装最新的软件版本
软件下载地址可以到维纶的官方网站下载
http://www.weinview.cn/xzzx.asp?pid=1&cid=17

网友B:
新的软件版本也没此型号

网友D:
安装最新的版本的编程软件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新的软件版本也没此型号
EB5002.73和2.74的就有,你选择MT506T/C/M,(320X234)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也和你一样,用MT506T没问题的。

网友G:
PLC型号怎么没FX1N,请高手帮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