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3):
公司使用的几台设备是S7-200PLC控制的,原始的PC监控方式为:每台电脑用一根PPI电缆与1台设备连接进行监控。目前想进行改造:将多台设备连接起来(设备之间的距离在通信范围内),由1台电脑进行集中监控。硬件连接组网为(见下):PLC2 上的485串口(母头)连接1、3、8脚与下一个PLC3的1、3、8串口连接,依次将所有设备都连接起来,在最后一台设备PLC面板再引一个串口(即:一线2个头)出来作为“总插头”。连接到PPI电缆上。且在PLC面板上对每个设备分别进行了编号区分。结果监控软件打开无法与设备通信,并且PPI电缆上的PPI指示灯不亮。请高手指点,谢谢[
[ 此贴被weiweizpw在2008-08-23 23:40重新编辑 ]

楼主:
补上图。
[ 此贴被weiweizpw在2008-08-23 23:55重新编辑 ]

网友A:
多台是多少?有钱就使用DP组网,PPI少量的几台还过得去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B:
尽量采用西门子的原装接口吧,自制的可能会有些问题的,另外应当使用串口卡。

楼主:
其实还有一点没说明:组网中会用康海nc601串口服务器实现以太网承载拉远。关键是没用串口服务器直接用PPI电缆跟PC连都不通,也采用直接在PLC出来的串口上接串口服务器省去了PPI,仍然不通。设备数量4台。

网友B:
用EM277,DP口链接吧。

网友C(2009-02-06):
还是用EM277 DP接口的 哦!

网友D:
思路不对。采取的模式是最古老的,很容易损坏PC的串口。PPI理论最多支持8台实际一般就是3~5台,你的 2~31台肯定是无法实现的。建议(1)PC端有个主站,采用OPC方式共享数据,其他PC读取数据(2)采用1台PC主站+5611卡,配合PLC+EM277实现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