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脑与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8-23):
我的电脑用的是USB转COM口的,但是出现这个问题
右键电脑,属性是COM3 (这个我知道在传输设置里面要改)
我双击程序,进入GX developer后,点击“在线”然后“传输设置”是灰色的,根本就不能进行通讯口的设置,这让我很郁闷
但是有的程序双击,点击“在线”,然后就可以进行“传输设置”,然后选择COM口,下载程序,
关闭了又打开,把COM口卸载了再起用,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有的可以,有的就不可以????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下午做了半天还是没通讯上....
恳请各位大虾赐教!!!!!!!!!!!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A:
你的参数设置是不是默认的.你试下在软件里面设置端口,将那个端口也设为COM3.

网友B:
选择读取,在通讯线路表里可选择COM口,也可以在电脑设备管理里将此COM口强制该为COM1,这样就和软件的默认口一样了
台湾永宏plc

网友C:
jiandan de la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D:
估计是不是电脑里面的COM口,存在同名情况,出现无法识别使用哪一个导致的,以前我的设备和软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E:
在设备管理器的把COM3改成COM1就OK了

网友F(2009-02-26):
觉得没问题

网友G:
你的问题关键是"“传输设置”是灰色的",软件装成监控版了?还是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