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伺服MR-J2S-60A与三菱FX1N-60MT使用问题

楼主(2008-08-24):
三菱伺服MR-J2S-60A与三菱FX1N-60MT使用中出现PLC有脉冲输出(M8140),伺服电机没转,但单程却转.使用绝对位置控制,大家看一下,回出现什么原因,
菲尔特科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專设备制造且承包自動化工程的公司. TEL;13240664621 何生 FAX;0769-85537681
TEL;0769-85537681 E-MAIL;PERIDANDPERID@163.COM

网友A:
什么是"但单程却转"????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1 看伺服中有没有接收到脉冲输入,通过显示选项P观察。
2 如果没有脉冲输入,检查回路接线,脉冲电源接线(注意内部外部电源的区别,集电极和差分的区别)等问题。
3 检查电机伺服ON,限位,急停信号是否连接良好或是在参数中设置完成。
4 齿轮比、脉冲输入方式等参数设置........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单程也就是运转一行程
菲尔特科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專设备制造且承包自動化工程的公司. TEL;13240664621 何生 FAX;0769-85537681
TEL;0769-85537681 E-MAIL;PERIDANDPERID@163.COM

网友B(2008-10-31):
就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啊?

网友C(2009-06-12):
O ,详细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