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4):
这是个人之愚见,供初次接触之参考,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以达到交流之目的。
关于I/O的分配问题?
    Q系列基本型只要在CPU规定的输入,输出点范围内X/Y后面的数值不相同即可;
对于智能功能模块则有点特殊性,对于一个智能功能模块来说,其X/Y后面的数值是
相同的,这一点仔细阅读《Q基本型功能解说,篇程基础》的I/O分配可以看到,在
智能功能模块图形下的前缀是X/Y,输入模块的前缀是X,输出模块的前缀是Y。
关于程序写入PLC的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既使用GX DEVELOPER的‘在线’ ‘PLC写入’是将参数,程序,
注释写入PLC的程序存储器中,
在这里须指出;程序存储器的类型是RAM类型的存储器,即掉电会丢失数据的存储器,
而在PLC里将另外两个存储器命名为;标准ROM和标准RAM
而标准RAM是文件存储器,属于RAM类型,所以要将三者的关系搞清楚。
而标准ROM是ROM类型,是将文件固化在内部,只要不改写是不会变化的,不怕掉电。
   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的数据是PLC必须的。
在GX DEVELOPER中的‘程序内存的ROM化’是将程序存储器已有的数据再存储到
标准ROM中进行固化。
关于标准ROM的引导运行?
是将标准ROM中固化的数据读出到程序存储器中进行运行。这种运行方式须在PLC 的
参数的引导文件中设置为‘从标准ROM中启动运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