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ool/Pro V6.0+SP2

楼主(2008-08-24):
请问ProTool/Pro V6.0+SP2软件应该如何正确安装?

网友A:
这个软件应该安装在不高于XP SP2 的系统下,且必须安装该软件的SP2补丁,否则会造成XP 关机困难。
另外,鉴于西门子今后的出品的屏不会由Protool软件支持,因此请您可以将您的软件更换为Wincc Flexible了。
以上~~~

网友B:
先装CS再装RT,不然无法模拟运行

楼主:
再请问:1.ProTool/Pro V6.0+SP2软件,我是在本站下载的,安装后怎么是英文界面的?
2.Wincc Flexible是否全面兼容ProTool/Pro V6.0?及以前用ProTool/Pro V6.0制作的画面可否用Wincc Flexible来进行修改?
3.Wincc Flexible在哪里能够下载?我是XP系统,能安装吗?

网友C:
1、ProTool/Pro V6.0+SP2版本如果不是asia版本,那就是英文版本
2、当然可以
3、呵呵,资源呀,好好的找找(百度,谷歌等等)

网友D(2010-11-30):
先装CS再装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