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1PG-E定位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8-08-24):
我想用FX2N-1PG-E定位模块做定位系统 不知道1PG的参数通过什么方式设置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用PLC的FROM.TO指令对模块的缓冲存储器进行设置.

楼主:
如果我想写入BFM#5的最高速度为1000 我该怎么写

网友B:
多看看手冊吧!

网友C:
重庆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人机界面维修
自动化工程改造、机床改造
恒压供水、供气节能系统
销售大功率变频器
销售10KV高压变频器
电话:023-60711892 13452994361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