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8-08-24):
我手头现在有一套三菱FX2N-48MR-001 PLC的程序,我想根据它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编辑成西门子的程序,使用西门子S7-200PLC,这套设备需要两个通信口,一个是连接人机界面的,另一个是和变频器及伺服驱动器通信的RS485通信口,请教给位高手我应该选择S7-200哪种型号的PLC,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如果一定要48点或更多点子 那得弄个214的PLC加个扩展单元了

网友B:
224XPCN+扩展,224XP本身带两个通信号
另214早已停产,如果现在能找到的应该都是古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