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4):
LD M8000
OUT ENCO X000 D11 K4
LD M8000
ADD D11 K1 D10
END
高手帮分析下啊  我不太会上图
新手学习

网友A:
诈没有人回答

网友B:
ENCO是编码指令,具体看PLC操作说明手册。
ADD是四则运算加法指令,就是寄存器D11内的数据加1后存给寄存器D10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2009-08-04):
    实际运用中X000-X016,输入楼层位置感应装置,可用限位开关 或磁感应开关,例如当电梯运行到2楼市X001点输入,通过ENCO可得D11 =1
    ADD D11 K1 D0 其实就是纠正楼层 让DO=2 可表示实际位置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楼上所说应是正解。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