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S7-300PLC导出程序,并保存到电脑中?

楼主(2008-08-24):
能从PLC中读出程序,但不知道怎么保存,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Step7软件中PLC菜单下,使用Upload Station。
以上 ~~~

网友B:
先在电脑上创建一个程序,再从PLC上载,然后保存,你直接连接PLC,虽然能上载到电脑,但保存的选项是不可选的灰色,不能保存的。

网友C(2008-10-16):
可以保存吧,我该都是拿过来拿过去

网友D(2009-03-24):
很好的导出程序经验,以后从S7-300PLC上载程序时会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