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LC编程的看法

楼主(2008-08-25):
本人对PLC编程的看法:
其实就是画电路图,只是要讲究各种不同PLC的区别与电路图的注意点而已。
还有就是,太容易解密了,有时,自己辛苦的劳动成果一下就给人窃取了,不值。
另外,PLC的造价太高,我们现在较简单的部分就用单片机电路板代替了,以节省成本。

网友A:
对的 一些较简单的逻辑控制方式只要单片机就行了 成本低一点

网友B:
我同意楼主的说法
对于上面两位兄弟的说法,我反对,单片机不仅是用在简单的电路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PLC也属于单片机
相对与PLC来说,单片机的灵活性很大
功底好的话,用起来甚至比PLC还好用
同样可以实现各种触摸屏的通讯
只是在稳定性方面,
如果单片机PCB设计的不尽合理,在抗干扰方面会比PLC差很多
呵呵,这就看个人的功底了

网友C:
对的!单片机和PLC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其实就这样,单片机和PLC根本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有些PLC就是单片机开发出来的,甚至是计算机开发出来的。施耐德的昆腾系列就是用我们标准的低功耗CPU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