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安全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08-08-25):
我从来没用过那东东!
不能到该如何控制!
我急停接输入!
她输出又是控制什么呢?
谁能提供一份图纸参考下

楼主:
晕死!
没人回答??

网友A:
安全继电器有一路控制可以到plc等控制器里面的。作为辅助的用

网友B:
上网搜索一下,好多的品牌都有安全继电器的说明书,看看外围的接线和功能就可以明白大致的用法了。

网友C:
安全继电器有线圈电源,和控制接线端子,只有线圈电源有了,和控制条件满足了才会吸合

楼主:
需要知道它 原理!

网友D:
不知道你用那个品牌

网友D:
OMRON G9SA300的。

楼主:
哈哈!谢谢了!
我用的证实OMRONGS9A
不过我在OMRON的网站上下到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