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啊,请问三菱GT1175-VNBA-C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系列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25):
各位:请问三菱GT1175-VNBA-C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系列PLC通讯:
1、三菱GT1175-VNBA-C触摸屏应该如何设置???
2、通讯线是什么型号????

网友A:
站长可能知道,如果急的话,你给他发个消息吧,他比较忙,这里他可能看不到。
请不要重复发帖!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两根线:
6ES7 972-0CA11-0XA0 (西门子)
GT09-C30R20801-9S (三菱)
GT1175连PLC的 MPI/DP 接口
下载积分:+2(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请问楼上是否有做过此类的通讯呢??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