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配置

楼主(2008-08-25):
现有设备要求PLC控制I/O点数为40,(不含伺服控制)另外加位置控制模块控制七台伺服电机,不知道该选什么型号的PLC,及位置模块,有控制七轴的吗?请高手帮忙,谢谢了。全部用三菱的

网友A:
用2N的吧,再加上7个1PG,点数看伺服说明书上你需要什么信号比如警报、急停、限位、抱闸等,然后再加上那40个。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靠,太高深了

网友C:
选Q系列PLC+3块QD75,你控制的轴数多,FX有点慢,最好用QH系列的

网友D:
看需求,而定
FX3U+4个1PG....功能陽春,速度較慢,較便宜
Q02H+2个QD75P4...速度快,但價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