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我用的是1PG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电机,我想让其在位置控制的模式下让伺服电机长期运转 程序该怎么写 要给出一个无穷大的脉冲数吗?
还有TO K3 H2032 K1里面的H2032 是什么意思 第三通道里有9个参数 如果我想设置第一个 该怎么写
[ 此贴被lipeng0012在2008-08-25 14:33重新编辑 ]

网友A:
1 按你上诉的方式做。
2 jog方式。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无穷大的指令该怎么写

网友A:
没有无穷大,最多两个字节。
如果想无限运行,就用jog指令吧。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还是不明白

网友A:
1PG里有JOG正反转,置位就转,复位就停的那个。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如果把读出脉冲数+1作为写入的脉冲数是不是也会长期运转

楼主:
除了用JOG 还有其他的办法没

网友A:
我想过其他的方法,不可行。
才疏学浅,我没有了。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谦虚!我都羡慕死你了 要能懂你那么多就行了

网友B:
用外部命令操作模式下启动,这种模式下,只有当碰到DOG时减速运行,碰到STOP后停止,因此,你可以不接DOG,停止按钮接1PG的STOP。

楼主:
你说的是速度控制模式吗

网友A:
别,我很菜,只是笨鸟先飞,我早出道,多混了几年而已。
那个1PG简单的定位控制是很好用的,但是复杂点的控制,用他的信号时要注意时序关系,程序里逻辑关系最好写的清晰,不要靠程序扫描的顺序来做关系,这样有时会出现随机性的错误或无故障停机。这个要自己去写去体会。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外部命令操作模式下启动,这种模式下,只有当碰到DOG时减速运行,碰到STOP后停止,因此,你可以不接DOG,停止按钮接1PG的STOP。

^_^   有想法!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有想法"

给个评分啊,穷啊。
  • 下载积分:+3(一天贼忙) ^_^  鼓励一下!
  • 朗工自动化,承接自动化改造工程:PLC控制系统、伺服系统、气动、步进、节能灯设备、机械手、集成电路测试设备、变频器、人机界面,欢迎洽谈,

网友B:
    还是位置控制,只是这个位置完全在外部

楼主:
    外部命令操作模式下启动 这个需要调整哪个参数

网友C:
    什么是速度控制

网友D:
    如果只是长期运转,伺服設速度控制模式,連1PG都省下.

网友E:
    一天贼忙  高手啊 也只有JOG最适合最简单了 强  服了

网友A(2008-10-31):
引用 网友F:
    请教速度模式是用模拟量控制吗?

    混灌水区的!

网友G:
    h2032的参数含义为机械系统放大1000倍

网友H:
    可以采用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