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5):
TO  K3  H2032  K1里面的H2032 是什么意思 第三通道里有9个参数 如果我想设置第一个 该怎么写
还有如何用0-10V信号控制在位置模式工作的伺服控制期 我的伺服控制器要跟着主机速度跑的 要求同步 要求精度不高 应该如何做 主机有0-10V的信号

网友A:
"TO  K3  H2032  K1里面的H2032 是什么意思 "
将H2032传送至3#缓存区(其代表的意义查特殊模块手册)。
“第三通道里有9个参数 如果我想设置第一个 该怎么写”
像H2032一样写,它代表 0010 0000 0011 0010,改变第9位参数为 0010 0010 0011 0010(从第0位开始算),为H2232
你用的是什么模块?
“如何用0-10V信号控制在位置模式工作的伺服控制期”
你先好好看看说明书,位置模式怎么用模拟量信号???
“我的伺服控制器要跟着主机速度跑的 要求同步 要求精度不高”
主机是什么东西,它什么的控制方式?还是加编码器反馈?模拟量反馈?有测速?有点晕...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我的主机是施奈德的PLC 现在想加一套定位系统 原来的同步是靠模拟量输出0-10V的电压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A:
“伺服控制器要跟着主机速度跑的 要求同步”
“我的主机是施奈德的PLC”
你的PLC主机是怎么跑的呢?和伺服电机一样跑???
你是不是想用速度控制方式啊?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像H2032一样写,它代表 0010 0000 0011 0010,改变第9位参数为 0010 0010 0011 0010(从第0位开始算),为H2232  这块编程手册里有吗 在哪个编程手册里

网友A: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1936.html
学习不看手册,高手都闭关修炼来着!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1548.html
上面那个里面有1PG说明,这个是J2S的伺服驱动器说明。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我所说的是印刷机和烘房的无轴传动那快是用的施乃德的PLC,这块不动 我现在想把烘房入口的输送带单独做个定位控制

网友A:
“无轴传动”
高深了,这个我不懂。
“定位控制”
我不大了解你的控制过程,你先看说明书,然后有相关问题再上来问问。
混灌水区的!

楼主:
FROM K0  K28 K3M20 K1里面的K3M20 和K1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需要传送的点数。采用FROM、FROMP格式时,以16位二进制为单位,K1代表读取16点,K2代表32点等。采用DFROM、DFROMP格式时,以32位二进制为单位,K1代表读取32点,K2代表64点等。范围为1~32767。
混灌水区的!

楼主:
K3M20传送的是哪几点呢

网友A:
M20至M31的12个点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13027.html
看手册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呢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