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雙軸驅動的型號

楼主(2008-08-25):
請問站長有三菱雙軸驅動的型號明細沒?能上傳一份嗎?謝謝!!

网友A:
“三菱雙軸驅動”是什么?
你说的是双轴电机还是双轴的控制器呢?
伺服的双轴电机没见过(步进的比较多),两轴联动的控制器是有的。
选型彩页三菱官网可下。
混灌水区的!

楼主:
雙軸連動的
謝謝

网友B:
以下是双运动的,其中QD75最多单模块可以达到4轴
QD75P/Q fx-2m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双运动的,其中QD75最多单模块可以达到4轴
QD75P/Q fx-2mg
是fx-20gm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