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菱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8-08-25):
我现在做一套上位机与三菱FX2N-64MR通信的控制,通信协议为MODBUS-RTU,一开始做法是PLC接收到数据经过较验保存至数据存储器D中,然后再传送至PLC的各输入输出点(能够读取PLC I/O点的状态就可以了,相当于只用PLC做输入输出点)但在这样做的情况下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响应时间慢,将近一秒钟时间PLC才会有动作.我想能不能通过直接读写PLC内部地址的方法加快响应时间?那么请问三菱FX2N内部地址是多少?谢谢!

楼主:
问题尚未解决...

网友A:
需要一秒钟,程序是不是太大?

网友B:
不可能吧,我用VB很快的,你用什么

楼主:
1秒时间不到,但是操作时感觉有点慢.上位机也是一块PLC......我也在头大了,不知该怎么处理好.

楼主:
VB以前没接触过,现在正在学习,zjhchtfw能给个实用的源码吗?我的邮箱:yahua4499@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