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5):
在学习绘制一些电气原理图,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元件,,方方,扁扁的,上面可以用起子调节的旋钮,有9个接线端子,上面两排6个端子,A1 11 A3  Y1 Z1 Y2 下面是12 14 A2
好像是可以调节电流大小的,大家都叫它功率传感器,但我上网找不到这个元件,找到说明书,全是英文,看不懂
说明书上写着:元件的公司是 GARLO GAVAZZI
元件的上面写的是 current level ready
说明书和元件上的文字都模糊了看得不太清
不知道哪位高手用过这个元件
请告诉我下,是什么元件啊

上面只有一个可以调节的电位器,很小,周围显示的是10% 30% 50% 70% 90% 100%比例
[ 此贴被plcxx在2008-08-26 14:54重新编辑 ]

网友A:
很像用于安全方面的继电器

网友A:
用于起到安全互锁的作用

网友B:
是不是上面有三个电位器可调?

网友B:
生产这个元件的公司是瑞士的佳乐自动化.但是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能上传张图片看看能容易找一些.

网友C:
安全控制器啊

楼主:
上面只有一个可以调节的电位器,很小,周围显示的是10% 30% 50% 70% 90% 100%比例

网友D:
是安全继电器。

网友E:
检测大电流用的,用于控制电路做回馈参考信号

网友F:
长见视了,高手

网友G:
安全继电器吧

网友H:
肯定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I:
学习了!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J:
看样子是十七楼说的过电流过电压监控用的固态继电器了~

网友K:
应该是德国一家什么ZZI什么公司生产一种安全继电器,

网友L:
安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