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它新设备的自动化设计

楼主(2008-08-25):
我是个新手,本专业是机械设计,可是马上要接触一个新项目的设计,这个项目主要用于三个零件的装配和压紧,零件很小,其中有个LED,有个保护LED的PVC套,还有个穿入LED端子里的PP盖子,盖子装穿后,剪去LED端子保留2mm长,然后把它压平扣住那PP盖子,请各位大狭给点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要如何开始?需要用到哪些自动化零件?用哪个公司哪个型号的PLC最好?

网友A:
这个如果要求全自动的话,是挺不容易搞的。
需要考虑上料,不知道具体形状和大小,不过感觉这三个小零件实现自动上料不容易。
其次是固定,同上。
还有一个,是生产周期要求多快。
至于电气方面的工作,只要结构方面设计好了,动作和速度以及精度都是不难做的。

楼主:
lodoy :你好.谢谢你的分析,
上料的话可以采用震动盘送料和定位,
生产周期是越快越好
LED是直径5mm 的那种,PP盖是5.5X5.5X1.5mm的尺寸
这样的装配能否实现??谢谢

楼主:
请各位\参考附件所示的装配图,给出点建议和意见谢谢
描述:相关装配图片

网友B:
哪个牌子都行

网友B:
主要是设备

网友B:
你的设备需要作出一些简单的动作后达到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C:
应该可以实现,一次性输液器也是自动装配的,不过这个体积小点,机械上得考虑周全,电气控制总能实现。

网友D(2008-12-03):
玩意儿太小了,检测不好搞

网友E(2009-02-06):
机构设机好了,电气部小意思。

网友F:
你是机械电气一起搞吗,关键是要想好方案,机械部分作出来了,电气是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