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8-25):
变频器控制一台0.75KW的电机,要求从6HZ-140HZ可调节,问题是现在在低转速和高转速的时候转矩下降比较大,请各位大侠有何办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A:
如下机种方案,仅供参考:
1.考虑在马达的选型上下手,有恒力矩电动机
2.把马达和变频器的功率同时加大
3.推荐用其他控制方式取代现有,例如用2800转/分马达,用断续控制,6-140HZ调节范围太大,最好不要这样控制

楼主:
台达VFD-M的变频器,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了.

网友B:
你的要求太高,频率的控制范围太大,我觉得是你的电机性能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况且,这种情况非常容易烧电机。看看你的电机特性曲线

楼主:
电机性能能达到的,我现在用了个1.5KW的变频器试了试,效果好多了,我决定用个2.2KW的来长期使用,大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C:
用有矢量功能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