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三菱FX2N系列PLC可否在运行时运用电脑,人机同时监控,先谢过

网友A:
可以,不过要外加FX2N-422-BD才行!

楼主:
只有这种方法吗?有没三端口通讯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这种方法吗?有没三端口通讯线?
有,我用過但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