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5):
请问三菱PLC使用定位模块QD75M2,可以不用Configurator-QP这个软件设置,而用GPPW编写PLC,写缓冲器和相关IO地址来来实现定位功能吗?谢谢!

网友A:
可以,詳細可見手冊!

网友B:
你要知道各個緩沖記憶體的位址跟所用的模組型號,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