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卸载过期的西门子授权

楼主(2008-08-25):
怎么卸载过期的西门子授权?

网友A: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B:
显示隐藏文件后,找到C盘(一般是这个盘)的【AX NF ZZ】文件夹里面的对应文件即可。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C(2009-02-08):
直接删除硬盘里的AX NF ZZ文件夹,把所有授权都删除,然后再安装需要的授权,有时候WINCC授权安装不上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

网友D(2009-03-18):
好像这样不行吧,有的正版的授权是锁住的,是需要密钥来打开的。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