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中,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有什么区别!谢了

楼主(2008-08-26):
伺服系统中,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有什么区别!谢了

楼主:
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制动单元在直流母线电压高于设定值后接通电阻侧。制动电阻就会有电流通过,消耗多余的能量。制动单元要安装制动电阻,还有其他控制回路。不是所有型号变频伺服都要安装制动单元,现在一般的控制器都带有B1、B2端子,可直接接制动电阻。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伺服系统中,当设备速度曲线有加减速要求时,通常要设定伺服放大器的加减速时间常数,电机从高速向低速变化时,通过制动单元内部的制动电阻会将机械能释放为热能,以适应加碱速度的要求。当能量过大(时间常数设定的较小,但是有系统要求所必须时)将出现制动单元过电流报警,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外界制动电阻,使其满足加减速时间的要求,同时制动单元又不报警。

网友C(2009-01-07):
原来如此

网友D(2010-12-06):
制动单元使用时要连上制动电阻使用才行
参考资料:
技成培训网

网友E:
制动电阻降低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