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2SH与A2SH(S1)这两种CPU的A系列PLC有什么异同?

楼主(2008-08-26):
你们好!
请教各位一下:A2SH与A2SH(S1)这两种CPU的A系列PLC有什么异同?
是这样的:我上个星期去一家客户那里读程序,客户的PLC是A2SH的CPU. 而我的编译软件里面没有A2SH类型的CPU,所以我就选择了A2SH(S1)的CPU,结果不能读出程序. 软件版本是8.52E.
我能保证我的数据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能读FX的程序.
请知道的前辈指点下我.

网友A:
程序容量不同,支持点数不同.
A2SH 14K步,512点
A2SH-S1 30K步,1024点
编程软件选择A2SH(S1)是对的,不能读出程序应是其他原因。

楼主:
谢谢BAOSHIZHI兄弟的回复.
让我有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