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6):
    前段时间在这里求教了关于伺服的硬件连接方式,多谢大家的帮助,现在基本知道怎么连接了!非常感谢大家!
  现在我想问一个关于定位的问题!
  我想做一个定位控制系统,类似植毛系统。控制的点数及位置根据具体的产品来调,调节位置通过对伺服输出脉冲数目控制,对于不规则产品的位置得逐一逐一的位置去手动定位;当然如果位置规则可以通过一定的公式来计算其位置。对于已经调好的位置则存储在PLC的D区。这是我的初步想法。我现在想问:1、当手动定位的时候,如何用PLC发脉冲及记录其数目?(关键是我不知道怎样去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脉冲然后用个什么高数计数器来记录和硬件的连接;我也曾经想用高速脉冲发生器,然后用高速计数器去记录,不知道这样对否?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2、对于公式计算,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有这个想法,对其还不是很了解,希望知道这方面东西的大侠能给点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连接参考!非常感谢!!!
[ 此贴被ide1984gk在2008-08-26 10:02重新编辑 ]

楼主:
咋就没人回呢~难道是我的问题太简单啦,还是什么呀``~?
高手们提醒下涩```

网友A:
没怎么看懂,

楼主:
汗~~~不是吧~~~

楼主:
括号的先不看!
应该能看懂``

网友B:
1:只能用手轮
2:线性定位,计算还是可行

网友C:
PLC里有储存YO/Y1输出脉冲数的D。手动定位时先将其清除。定位完成后可参考该D里的值。

楼主:
多谢提醒~以前都没怎么去注意那些D区,现在了解了~感谢!

楼主:
还有一问题~
正如你所说,PLC有D储存脉冲数目。比如Delta的D1336~D1339是储存高速脉冲的!
我现在想问的是:比如手动的时候,某个轴正转表示前进,反转表示后退!既然手动定位就不可能这么准,当然有超过目标位置或者还不到目标位置,那么这时候,如果还不到目标位置,要二次定位的时候.
1、这个D区里的值会清零吗?
2、还是在上次的基础上继续计数呢?
3、这个D区的数值不手动清零会自动清零吗?

网友D:
定位控制,我也想学学
还没用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