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

楼主(2008-08-26):
我现在想用PLC来控制2个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 我想问一下我还需要加什么模块吗?

网友A:
FX-1PG定位模块

楼主:
用晶体管的 PLC 不加模块 能不能控制2个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晶体管的 PLC 不加模块 能不能控制2个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
可以。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如果要正反转的最好选1N或是1S的 2N的做方向控制不方便

网友D:
用3U可以解决

网友E:
Q+定位模块?

网友F:
那里有实例了 ?

网友G:
假一个QD75系列的定位模块

网友H:
我可以帮你做程序

网友I:
“我现在想用PLC来控制2个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 我想问一下我还需要加什么模块吗”
请问 位置控制的控制精度是多少?
最大运动速度是多少?
传动比是多少?
滚珠丝杠的导程是多少?
原点复归的方式是什么?
有哪些手动控制方式?
这些都影响控制系统的选型,
三菱可编程序控制器中 A Q 系列有定位控制模块;FX系列 有PG模块 GM定位模块 ;FX3U系列(晶体管输出)可直接进行定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