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交替输出指令ALTP编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用ALTP编的程序,编的过程中出现如附件中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对不起,不清楚,就是当转换后那个K0 >就没有了,程序也能模拟仿真运行,不明白,向高人请教原因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呢,你能转换,当然能仿真啊.我也经常见出现这样啊,凡是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指令,未转换前经常出现那个K0的,我从来没理过他,只要转换不出错就得了

网友B:
这只是一个换行的连接标识。
如果有并列输出的话,就是K0、K1……这样排下去。
其实最后输出的那个ALTP指令在第一行足够放开,所以转换后它就自动放在第一行了。
如果第一行的指令足够多,后续的指令不能够在一行显示出来的话,这个K0在转换后就会继续显示了。
可参考GX软件手册:

网友C(2009-07-27):
附件呢?在那儿。

网友D:
4楼说的正确,那是个标记,表示编辑时一行放不下,转下一行;转换后,一行能够放下,该标记就消失了。

网友E: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