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指令

楼主(2008-08-26):
求助 如何写 通过单按钮开的时候1个指示灯闪烁 关的时候另外1个指示灯闪烁

网友A:
用该按钮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吧。

网友B:
閃幾秒的時間,可以用SM412 0.5秒 加上 FF 的指令來用
LD X0
FF Y0
LD Y0
AND SM412
OUT Y1
LDI Y0
AND SM412
OUT Y2
x0 =開關
Y0= 開關有無按下
Y1=指示燈1
Y2=指示燈2

楼主:
是三菱的FX2N系列

网友C:
类似于单按钮启停,用ALT指令。

网友D:
我是个初学者,不明天二楼说的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所说的SM412 0.5秒 FF
是什么指今呀

网友E:
是不是用梯形图编也要指令呀

网友D:
各位前辈解释一下

网友B:
我的是三菱Q系列的
那是Q系列才有的指令呀
不好意思

网友F:
你的要求表达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G:
多多看下编程手册

网友H:
慢慢来吧

网友I:
类似于单按钮启停,用ALT指令

网友J:
4楼简单明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是个初学者,不明天二楼说的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所说的SM412 0.5秒 FF
是什么指今呀
Q系列取反

网友L:
可以用上升沿指令或者交替指令

网友M:
Q系列里SM412应该是1秒的特殊继电器。我还没有见过0.5秒的。
FX系列的话要用M8013这个1秒特殊继电器,只要在按钮开或者关的时候串上这个继电器就可以控制灯的闪烁了,
是以1秒的频率闪烁的。

网友N:
做什么用的
相信自我!

网友O: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P:
这个问题简单的 你自己想想看 书上找找看

网友Q(2008-10-22):
这个是需要经验的。

网友R:
LD X000
OUT M0
RST M1
LDI M1
RST M0
LD M8013
AND M0
OUT SET YO
LD M8013
AND M1
OUT SET Y1
如有问题可以联系
好好学习

网友S:
(发问者杨婷)三菱PLC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怎样编程(发问者杨婷)
三菱PLC1S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一个控制开关控制四个动作
笫一次开--伺服正转半圈停
第二次开--伺服不转
笫三次开--伺服反转半圈停
笫四次开--伺服不转
-----END
为这个编程已看过好多程序样例 但都没合适
希望有高手帮帮忙

网友T:
按钮可以保持还是靠SET保持?
用set 的话,可能要用到计数器,双数闪灯2,单数闪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