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更换后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08-08-26):
原先的三菱伺服MR-JS-70A因故损坏,现更换一只新的,所有参数设置与原来一样
但出现一个问题,伺服电机有一个方向无法定位,用手轻轻一转就动了,而反方向又是好的。
不知什麽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指导。多谢!

楼主:
顶一下,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正向限位是否断开了

楼主:
参数是同原先更换下来的一摸一样,肯定是对的。
而此伺服电机只要求一个方向运转,是做圆周运动只朝一个方向运动,只有一个原点定位,且感应肯定是好的。这里没法定位的就是同运转方向一样的转向。
正常的话一通电后伺服电机是用手转不动的是,但是这里用手朝运转方向稍微用力转一下就动了,而反向是不能转动的。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看可能出现的原因,不可能里面还有跳线之类的需要设置吧.谢谢!

网友B:
型号是一样的吗?你把感应器的位置动一下,使控制电路给一个误差信号,看看伺服电机在按你的要求动作没,能够准确定位不?就OK了。在仔细看看自己的参数设置时,有没有错误或者漏项

楼主:
绝对一样,我们这里感应器动的话是电机是不会动,要有启动信号给它才会动。
只不过如果感应器感应不到会系统报警,需要断电将伺服电机手动转到原点,复位。
参数绝对一样,总共84个参数是依次对下来的。
且这里启动停止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只不过缺少正向定位,会慢慢的偏移原点往前冲(因正向定位没有)
然后就需要重新手动转到原点 再重新启动又可运转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