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6):
原先的三菱伺服MR-JS-70A因故损坏,现更换一只新的,所有参数设置与原来一样
但出现一个问题,伺服电机有一个方向无法定位,用手轻轻一转就动了,手转一下动一下,而反方向又是好的。
不知什麽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指导。多谢!

网友A:
“原先的三菱伺服MR-JS-70A因故损坏”
你确定电机是好的?
“伺服电机有一个方向无法定位”
你用什么控制器?脉冲接收方式是否设置正确?
"用手轻轻一转就动了"
伺服ON没接?
混灌水区的!

楼主:
伺服放大器因进水坏了,之后更换备件,所有参数设置与原来一样。
此处电机的工作要求是每次启动工作一周,到原点处接近开关感应停止。
一般正常伺服电机工作状况应该是通电时肯定用手是转不动的,但这里通电后正方向用手稍用力转一下就动了,而反方向是转不动的。
伺服ON应该也是好的,因为如果通电后不用手转它,正常启动电机,还是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只不过是会出现慢慢的超过原点的异常(因为正向定位坏了,惯性会往前冲)。
电机及控制器应该肯定是好的,因为更换其他机器相同的伺服放大器后工作就变正常了。
所以在更换新备件且参数设置都同原来一样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问题很难理解。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看是否还有其他方面问题。谢谢!

网友A:
“ MR-JS-70A”
是J2的还是J3的?
"伺服放大器因进水坏了,之后更换备件,所有参数设置与原来一样。"
新的驱动器,你都设置了那些参数,发上来看看。
“此处电机的工作要求是每次启动工作一周,到原点处接近开关感应停止。”
是电机转动一周?靠接近开关定位?每次?这能准吗?还有,是不是只需向一个方向转动?
“一般正常伺服电机工作状况应该是通电时肯定用手是转不动的,但这里通电后正方向用手稍用力转一下就动了,而反方向是转不动的。”
伺服ON接上了,用手都能转动?电机的相序是否正确?运行一会儿后你的电机应该有报警吧,是什么报警呢?
“伺服ON应该也是好的,因为如果通电后不用手转它,正常启动电机,还是可以工作一段时间,不过是会出现慢慢的超过原点的异常(因为正向定位坏了,惯性会往前冲)。”
“超过原点的异常”是个什么异常?异常代码是多少?把电机负载拆下来,试试。
“电机及控制器应该肯定是好的,因为更换其他机器相同的伺服放大器后工作就变正常了。
所以在更换新备件且参数设置都同原来一样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问题很难理解。”
把这个新的驱动器换到别的电机上去看看,是否正常。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看是否还有其他方面问题。谢谢!”
把EMG和信号电源接好,将Son,lsp,lsn在参数里设置掉。控制线拔掉,用JOG试试。确定驱动器和编码器电机电源接线是否正常?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以前碰过你一套都换了吧,就没事了。

楼主:
“ MR-JS-70A”是J2的还是J3的?  是J2的

是电机转动一周?靠接近开关定位?每次?这能准吗?还有,是不是只需向一个方向转动?    是的,电机每次转动一周,一个方向

伺服ON接上了,用手都能转动?电机的相序是否正确?运行一会儿后你的电机应该有报警吧,是什么报警呢?    电机没有报警

“超过原点的异常”是个什么异常?异常代码是多少?把电机负载拆下来,试试。      伺服驱动器没有报警,只不过PLC有原点异常的报警(只要接近开关感应不到),系统就没法工作了

把这个新的驱动器换到别的电机上去看看,是否正常。       不正常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                                 位置控制方式

现在将原先进水驱动器的维修过后已恢复使用,问题解决了,所以还是怀疑可能驱动器即使是新的也存在问题。

多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