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8-08-26):
我从公司的一台设备上读出了程序,PLC是台达DVP-24ES的,PLC的X0,X1,X2各接了一个计数接近开关,可是程序里没有这三个输入点的应用,而且计数正常,小弟实在是郁闷,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那就是没有用呗~!
很多产品都是有这样那样的改动的。

网友B:
有可能是高速计数器的运用,在程序里是查找不到输入点的。

网友C:
高速计数器在程序里是看不到输入触点的,,系统默认的。

网友D:
高速计数器指定的脉冲输入点

网友E:
高速计数器指定的脉冲输入点,你看看它的手册啊!

网友F:
是高速计数端,程序里是看不到的

楼主:
多谢各位工控朋友的帮助,小弟学习了。

网友G:
高速计数器不应设定输入端,系统默认的。

网友H(2008-11-17):
看看它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