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got1153里做个棒图,请高手给点议见

楼主(2008-08-26):
我用指示灯做的,边框问题无法解决!程序和做了一大半,准备调试了,欢迎高手指教
[ 此贴被yuaiwu在2008-08-26 23:12重新编辑 ]

网友A:
用图片做库。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请问yuaiwu 仿真时进入初始画面后怎么点击“请启动油泵”没有反应,不能进入其他画面呢?

楼主:
油泵有单独启动按钮,程序检测到油泵启动后,画面转换,部分辅助程序还没做好,可以设置D0的值来切换呀!
[ 此贴被yuaiwu在2008-08-27 20:41重新编辑 ]

网友B:
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很期待。得好好向你学习一下!
还有触摸屏仿真仿真时语言版本不一致打不开,得选择选项中得cpu才行。那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