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7):
我下载的三菱PLC编程软件 GX-Developer 8.52 中文版在解压缩的时候无法执行“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841\GX DEVELOPER 852\GX Developer 8.52 中文\SETUP.EXE”
无法解压缩,请问是我的压缩软件有问题还是三菱PLC编程软件 GX-Developer 8.52 中文版有问题呢?可是我解压缩其它压缩包可以啊

楼主:
还是不行啊,我用2个电脑都是一样不能安装,555555555

楼主:
请问版主是怎么回事啊,我又重新下载也不行,汗

网友A:
你先將壓縮檔解壓後再來安裝!

网友B:
我的是能安装,但不能创建新工程(即新工程不能初始化?)
糸统SP2的,安装C,D盘都不行!
请问是我的电脑糸统有问题还是三菱PLC编程软件 GX-Developer 8.52 中文版有问题呢?
以前装过GPP7英文版的可以
请问各位师傅们是怎么回事啊?在此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能安装,但不能创建新工程(即新工程不能初始化?)
糸统SP2的,安装C,D盘都不行!
请问是我的电脑糸统有问题还是三菱PLC编程软件 GX-Developer 8.52 中文版有问题呢?
以前装过GPP7英文版的可以
请问各位师傅们是怎么回事啊?在此谢了

这样看来是三菱软件(8.52)与你的操作系统有冲突,建议1.重装系统,这种方法除非是一定要用8.52的软件;2就是安装v8英文版的

网友C:
建议重装

网友D:
要先安装附件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E:
可以啊``我都装了用好几个月了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F:
我的都用的很好。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G:
也有可能是winxp 版本的问题  sp2  sp3

网友H:
清理注册表项(解压缩后双击—— 点 “是”)再安装GX-Developer 8.52 。试试看吧,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谢谢楼上各位师爷们,我今天重装系统过了也不行呀?
那位师爷有8.0以上另外的中文版本呀?谢谢
我的邮箱:tkangxing@163.com
工控小子

网友I:
我先前也是不回用啊,但后来我重装之后可以用啦.是不是你没有解压那个压缩包啊?还是你没有打开\EnvMEL文件夹,双击setup图标,然后就急着装啦?如果这样,就肯定不行.

网友J(2009-10-02):
我的也装不了呀,以前我装的是8.52.现在怎么也装不上。

网友K:
我以前安装到D盘,就是初始化不了,后来安装到C盘就OK了。我的系统是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