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温度控制实现

楼主(2008-08-27):
小弟最近碰到一个实际问题是要保持设备料筒里胶水的温度保持在熔点(大概100摄氏度不到)
以前没做过温控的实际项目,本来以为只要用一个温控器就可以了,后来发现温控器的选型还有点麻烦,如输入输出的选型之类的,有如要控制温度好像还要用到类似加热棒加热丝之类的东西,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我的这个问题怎么实现,最好可以介绍一下温控器和加热丝的选型,还有控制方面的,好像我以前看一个师兄弄的时候,就用PLC给一个开关信号给温控器就好了,其它的都在温控器上设置
我晓得这个解释起来有点麻烦 所以 在这里先谢谢
了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的ayong
我是个菜鸟提出来的问题自然水平有限 见谅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拿个小箱子一个温控器,一个接触器,温度够就不吸接触器,不够就吸~简单低维护~

网友A:
还搞什么PLC什么的~复杂高投资~

网友B:
看精度要求了,要求高了还得用PID控制,一般用的用不着PLC.

网友C:
用温控器,加固态继电器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D:
pt100 , swp控温表,sgrv2524固态继电器,铠装加热丝

楼主:
谢谢回帖的各位 我基本上明白控制的方法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