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90+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8-08-28):
求助:我的一个590+直流调速器老是开着开着就报警,显示:MISSING PULSE (中文意思是丢失脉冲一个)外围线路我查了没问题的.请高手帮忙!!!!!!小弟先谢了!!!

楼主:
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A:
控卡有问题!
下载积分:+1(wj800220) 控卡是什么?主板还是触 ..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C:
很有可能是编码器故障!请问你是不是在深圳工作?用590+直流调速器的不多,塑胶机上用得多,功率也大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D(2008-10-29):
可能电机励兹有些不好 但是又还没达到励兹报错的程度 可以试一下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D:
我也有遇到过多次这样的情况 但最终都是我自已都不知道它怎么又好啦

网友D:
搞590最怕这报这个警啦 这个报警有些莫名其妙啊

网友D:
如果电机和线路实在查不出有什么问题的话 1恢复出厂 2拆开590搞卫生 搞紧一点触发线口等各零部件 3换控制板 换触发板

网友E:
速度反馈信号有问题,你先确是你的电机是用编码器反馈的还是用测速发电机,然后检查线图是否接错线了,如果还有另外的一张相同的卡也可以换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换过来能行的话其本就是卡的问题了,这样你可以先改参数把控制器的反馈方式改为电压反馈先对付着用,然后把卡买回来再改回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