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假如格式为:PLSR D408 D409 D410
使用PLSR指令的时候,当脉冲频率设置的很大的时候,是不是要将PLC与文本的通讯波特率设置的很大,否则,读不出指令内数据寄存器的内容?是这样么?

网友A:
因為指令中所使用的數據寄存器為32位,所以您需要在文本中設置32位的讀取方式。

三菱的PLC的固有通訊也只是19.2K以及9.6K,因此,提高通訊速率并不解決問題。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指令中所使用的數據寄存器為32位,所以您需要在文本中設置32位的讀取方式。

三菱的PLC的固有通訊也只是19.2K以及9.6K,因此,提高通訊速率并不解決問題。

以上~~~

我设置的读取方式是一样的,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